AOC177SI12V稳压(ZD901)可以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2-08-30):
AOC177SI 12V稳压(ZD901)上面标的是8.1B是多少瓦的稳压管?我用7.5V1瓦的代换显示正常,但是马上发热烧掉,是什么原因?(不接屏不烧)。

网友:
有些就拆掉不装好了。

网友:
拆掉不装指示灯不亮,好像高压保护了。

网友A:
标识,8。1B是指是耐电压为8。1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识,8。1B是指是耐电压为8。1V

我知道是8.1V的但是不知道多少瓦的。

网友: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已经修好了,我拆掉不装点不亮,后来换了一颗TL431能点亮(原来的431有2.65V现在的431有2.55V),只是关闭电源电压12V变成16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