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通病一般是什么,大家能总结下不!

楼主(2012-08-30):
华硕主板通病一般是什么,大家能总结下不!
华硕

网友:
电阻,场管,cpu座。

网友A:
前置唛克风难调,、
最近遇到台,有时会提示一版英文,接回车就进入BIOS。

网友:
南北桥虚焊!

网友:
全板电压时钟复位正常,且不跑码

网友:
呵呵,新手来学习了。

网友:
通病也得看什么板号吧。。

网友:
小贴片电阻

网友:
恩 受教了啊

网友:
我这里返厂的华硕主板都是换的排阻,还有一个换了IO8721,主板是M4N68

网友:
一般AMD的cpu底座容易虚焊

网友:
电阻,电容,cpu插座

网友:
北桥容易空焊。。见过很多片这样的。

网友(2013-07-31):
有时候也需要刷bios

网友:
来学习学习。看看大婶们的讨论!

网友(2013-10-29):
小电阻坏的比较多,

网友:
排阻,cpu座,电源ic虚焊

网友B:
北桥、U座出问题最多

网友(2014-04-05):
上拉电阻 南北桥虚焊 刷BIOS有时需刷MAC

网友:
多谢共享 好的

网友:
单桥的一般都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