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人的三星R428

楼主(2012-08-30):
三星R428 , 机器上电待机电流为0.18 。看前辈们的帖子,赶紧杀南桥下面的电容通电试机,待机电流很正常了0.01. 但按下开关开机,一瞬间发现有短路。马上检查发现待机的3.3v对地短路了,发现输出的三极管短路,换上一个还是烧,最后把待机芯片换了。开机5V 3.3v很正常。但电流直接上到1.00A左右 。没有跳变。装不装内存电流都一样。南桥现在我也加焊过了。麻烦给我帮我指点下,谢谢。

补充内容 (2012-9-1 12:58):
谢谢各位,是南桥下面掉点了。

网友:
你查下有没有CPURST#

网友:
按照不跑码修吧

网友:
后极还有短路的,量3.3V阻值是否偏低。

网友:
查一下转换出来的电压有没有出来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
南桥下面掉点,那机器是摔过的吧,这机器南桥下边电容坏确实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