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改显示器的VGA线

楼主(2012-08-30):
怎样改显示器VGA线

网友:
楼主你能不能说的明白一些

网友:
找出三基色和行场信号

网友:
你说的是CRT显示器吧,那个线不好改,在二手市场找个比较节省时间

网友:
把 1红2绿3蓝    14 15找出来按顺序接上  然后把地线接上,其他都可以不接  这样就OK 了

网友:
说错了   是13和14      最近嘴不太好用

网友:
红绿蓝行场,接这五根线,还有地,就可以显示了

网友(2014-07-18):
1  2  3   13    14  还有外面包的铁线    接上去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