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3 inteli3二代 独立CHICAGO_HR_HPC PV_MB_V1 BIOS

楼主(2012-08-30):
cq43 inteli3二代 独立
版号CHICAGO_HR_HPC PV_MB_V1 内存旁有HR..
cq43 inteli3二代 独立CHICAGO_HR_HPC

网友:
这两个是什么意思呀。下哪一个呀。。

网友:
这板子有两个BIOS,一个是EC旁定义EC脚位的小BIOS 一个是桥旁边的大BIOS
看需要下……。

网友A:
用是可以用,就是报错。。。

网友:
谢了,这台小Q又亮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是可以用,就是报错。。。

报什么错,按F9恢复原厂设置再保存瞅瞅。

网友B(2014-08-07):
BIOS好多报错,没有I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好多报错,没有ID的。

本来就是没ID的。这是原厂BIOS。ID要软件写进去。论坛上有

网友(2017-06-28):
可以用,谢谢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