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Q310Y本本,检测不到电池,能修复吗?

楼主(2012-08-30):
我想先测下电池的正负极,电池上有10个插口,哪两个正负极?

网友:
你看下图纸 看看  时钟数据线正常不 看看谁参与电池检测 有的是充电芯片 有的是键盘芯片

网友:
非常感谢a7996995指点。如何可以很简单快速判断出:是电池,还是主板问题啊?

网友:
电池如果没电了,就是电池坏了,否则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先换个电池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芯片好像不参与电池检测吧

应该是超级IO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