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报警长鸣

楼主(2012-08-30):
钱前几天接到一张工控板型号是fsc-1814v2na。客户报修现象是掉电。接过主板通电检测发现为短路现象。才到为atx电源3.3V和5V对地阻值只有16欧。由于这两个电压连接的地方较多很难查于是用3.3V电源烧。发现I/O芯片发烫。更换I/O后能跑吗但挡在E0上并且长鸣报警又修。有换了个I/O(同型号的)。刷bios、量内存的工作条件都正常。重新植株北桥(945gz)还是老样子。忘各为知道下该怎么修。

网友:
可能是没有图纸吧,内存长鸣与南桥也有关系噢。时钟会不会有影响呢?

网友:
没有过内存换个内存

网友:
能把备份的BIOS给我吗?

网友:
BIOS备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