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B蓝屏,换了内存,硬盘都没解决

楼主(2012-08-30):
接华硕KJJB(A42J)本本,开机出现WIN7 LOGO 画面,接着蓝屏代码:0X000000124
以为系统问题,进PE一切正常,G完系统后,从硬盘引导,故障依旧,此机装不了XP,
换内存,换硬盘,在换的新硬盘里装了WIN7 还是一样
后来装了一个WIN7 32位 安装版的,进系统一切正常
以为问题解决,玩了一个小时左右,突然又蓝屏,代码照是一样 重启后进不了系统

后来又从网上下载一个安装版的系统,装上后,又可以正常用 用一个小时左右又蓝屏
重启可以进系统  玩了二 小时左右,没问题,就用鲁大师,搞了下压力测试,就蓝屏了,代码还是一样
现在怀颖是主板的问题了,请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A:
先软后硬啊,建议先重装显卡驱动,PE没问题一般硬件不会有问题啊。

网友B:
应该是U的问题换个CPU试试

网友:
硬盘内存都让你排除了   那就是硬件被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考虑下吧

网友:
看看蓝屏代码是神马含义 分析下在去维修

网友:
不装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哈,问题已解决,加焊显卡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U的问题换个CPU试试

哈,问题已解决,加焊显卡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软后硬啊,建议先重装显卡驱动,PE没问题一般硬件不会有问题啊。

哈,问题已解决,加焊显卡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