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 se主板蛋疼问题

楼主(2012-08-30):
       前早接了台主机,板号是华硕p5kpl-am se,经询问客户得知,此板故障为进系统玩游戏大概5小时后死机,而且有时开机不能显示。考虑到以往的坑爹事件,我决定先开机示范一次,让顾客看到本店接手后的故障现象,免得又被坑了。试机后是开机不跑码,测试卡显示有复位,量了各供电皆正常,考虑到测试卡上的IROY灯短接开关时毫无反应,综合经验,我决定先换个IO试下,5分钟后上电短接开关,不跑码故障是解决了,但跑C1挡内存,换过内存故障依旧,很是蛋疼。量内存参考电压和两个SMBDATA和SMBCLK,SPD等皆有0.9  3.3V左右电压,示波器检测内存时钟正常,电池放电涛声依旧。按照正常程序刷个BIOS,嘿,跑全码显示了,故障解决后考虑到客户的最初问题玩游戏死机,决定上主机进系统,狠狠得玩了把DNF地下城游戏,经过长时间的地下城奋斗,得出结论,这鸟主机还不算老{:soso__14347937040236606360_1:}。一天下来既玩游戏又看电影,貌似故障解决了哦。

         昨早刚上班又开机玩游戏,3个小时后死机了。{:soso__6618209543613613949_2:}   汗,看来还是有本质上的故障没解决掉留下病根了。接下来是换电源,开机进系统3分钟就挂了,蛋疼{:soso__1620823281082563426_2:}!  换显卡,测硬盘,换系统,皆不给力。没办法,又把主板拆下来,接着我傻眼了。。。 短接开关跑26。   *脏话*,又变挡显卡了,抓了把稀疏的头发,继续埋头狂干,什么都搞过了,结合上面的故障现象我怀疑是北桥了,压座压桥皆无反应。最终没办法只好上BGA了,想省点电都不行,郁闷!!
      20分钟后板子基本冷却,上电开机,妈了个B,这鸡巴板子终于能显示了。又到了玩游戏的时候{:soso__17261225861671879680_3:},一整天下来发觉故障解决了耶!不过还得看明天的使用效果。
        一晚上都在想这鸟机子,今一大早上班就先试用这台机子,结果十分良好,一天下来故障都没出现了。真想仰天大笑得瑟下{:soso__16388678154324463541_2:},修好后有种拨开云雾见青天的爽快感哦,  大概这就是新手才有的兴奋感吧!老鸟们可能觉得很简单,可对于还是新手的偶可是挺有成就感哦,  指点不足之处  谢谢!!{:soso__353087729978038472_4:}

网友:
这个板子 CPU坐容易出问题

网友:
ASUS这种板桥最容易虚焊了。修了很多了都是加焊桥

网友:
我碰到个,华硕p5kpl-am se在LED屏不显示,在老大头屏上显示,什么原因

网友:
呵呵呵 ,楼猪辛苦了,4楼的问题挺新鲜的,坐等分析

网友:
4楼的。试试把分辨率调低一点,再换到LED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