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一台动漫城打渔52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2-08-30):
维修一台52的液晶,动漫城打渔用的, 平均1分钟时正常的, 然后闪烁4-5下,然后正常

网友:
应该  属于正常吧

网友:
你没看到黑屏码?咋能正常了,

网友:
打开看看呗,,兴许是电容爆了呢,

网友:
驱动板电压测试 5V  24正常,电容没有爆!

网友:
驱动板也有24V吗  ,主芯片烫不烫,看屏上有没有发热的元件

网友:
对的,驱动板上面没有24V   24V 时高压板上用的,   5V 是正常的,没有特别发烫的原件。

网友A:
电压有跳变吗?我看你那图片感觉好像是屏上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压有跳变吗?我看你那图片感觉好像是屏上的问题

电压没有跳变,屏太大了,根本没有驱动板可使用,所以求助大家,帮我判断出来时驱动板还是屏上的问题。

网友(点评):
看驱动板的电压是不是正常,主芯片烫不烫,或者你用点屏套件点一下屏,通用驱动板你没有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没有跳变,屏太大了,根本没有驱动板可使用,所以求助大家,帮我判断出来时驱动板还是屏上的问题。

不能点啊,他本身用的屏线不是咱普通用的LVDS的接口, 他到屏上面有3根排线, 根本无法使用平时驱动板点屏!

网友:
我觉得也像是屏的液晶有问题

网友C:
咋一点不像52寸的呢··

网友:
加焊一下芯片引脚试试

网友:
看下逻辑板吧,修到这种大液晶逻辑板坏的比较多,但是也不排除驱动板

网友:
屏排线会不会松啦,取下来两头洗一洗啊擦一擦

网友:
排除一下屏线,屏线接口

网友:
我觉得屏的可能性大

网友:
是屏问题的可能性不大 先把滤波电容大小通杀了如果还是这种情况 故障点都缩小多了 前提:放手让楼主你修!!!!

网友:
屏线接口,屏线

网友:
感觉是屏坏了电容没遇见过这样啊

网友:
你指的是 电源板,驱动板 全部都换了?

网友:
我把逻辑板 全部加焊了,还有驱动板,  情况好像一点也没有变换,我把屏线也拆下来清理了,任然没有任何变好的迹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咋一点不像52寸的呢··

你仔细看看左下角,那个22的显示器显示的画面,就可以比对出来大小了。

网友:
大的屏用电视一体板试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感觉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