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 SE 整个无复位电压,其它全正常

楼主(2012-08-30):
华硕P5KPL-AM SE 整个无复位电压,其它全正常  CPU 电压1.2V  内存供电时钟也正常, CPU假负载上VTTPG有1.2V  PCI时钟为1.65V  而全板没有复位电压,复位针上有3.3V电压,奇怪的是开机,我用手摸32。768M晶振,PCI(3。3V)跟IDE上(5V)就有复位电压了,但是还是不跑码,点复位开关针没反复,32。768我换过,还是一样现象,求解?没维修思路了

网友:
整个板图看看,门电路,二极管这些。

网友:
求图纸啊  急需要啊

网友:
  你连谐振电容一起换了试试看呢   或者你用镊子碰一下晶振的2个脚看是否跑码    或者  用风枪吹下南桥  然后再点看看

网友(2012-10-04):
  南桥坏的   我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