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68 时间归0

楼主(2012-08-30):
华硕n68调好时间后,关机再开机日期没有变化,时间变为0点,请教什么问题,请高手指点。谢谢
华硕

网友:
桥边上的几个电容阻值只有不到8欧,是不是桥的问题啊?

网友:
没人回呢?音频插口下1公分多点有个小电容短路,拆掉后依然短路,不过只能看到两个孔看不到线路,纠结啊,电池电压一天比一天低,还有就是插上网线灯亮但本地连接显示断开。网卡芯片除了4个地没发现对地短路的。好心人帮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