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bios程序

楼主(2012-08-30):
          修好一台液晶显示器,在装之前试好可以显示的,装好后开机测式,谁知显示不了,灯也不亮,这就奇了,在刷个bios程序试下,好了,能显示了,然后又装起来,装起来之后呢开机又不显示,灯又不亮,把驱动板的bios芯片换了它,换了之后,在刷过bios程序,装好后过了5分钟,在开机,能显示,故障排除正常使用!
      一起学习天天进步!

网友:
遇到问题要多试,经验是积累起来的。学习了!

网友:
好经验。新人不懂,液晶的BIOS芯片在哪块板子上?

网友(2013-03-12):
可能是虚焊吧

网友:
多试 情况比较多

网友(2013-09-22):
有个时候就是这样的,是其它的个别零件功能不良了,或者是哪里虚焊了,也有可能是电源板供电不足

网友(2014-07-07):
供电不良好像会闪一下灭掉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