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没复位,一般维修思路有哪些的,求帮助!

楼主(2012-08-30):
     主板没复位,一般维修思路有哪些的,求帮助啊!

   一起学习天天进步!

网友:
检测南桥的原始复位是不是没发出

网友:
刷个BIOS看看,

我晕,,,

网友:
不好意思刚才是看错了 我看成是有复位了 ,没有复位的话,查看4大供电,时钟是不是正常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就是这顺序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顺序查下,供电要正常

网友:
各硬件电压,时钟,信号,然后就复位了

网友:
首先应该查供电电压,时钟电路是否正常!然后细查一下复位电路!

网友:
电压 时钟 复位 一步一步查呗

网友:
一块主板。。这个玩累呀。。天天修 累

网友(2013-05-12):
一步一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