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510键盘连键

楼主(2012-08-30):
今天客户带来这台SL510开机一直滴滴的响,开机自己进BOSS,进BOSS的时候感觉顿顿的。键盘拔掉还是这样,借口没什么事情,也没短路的。其他的线都弄掉 了还是不行。现在就IO没弄了。问一下什么问题

网友:
根据图纸,打键盘接口阻值,数据线的阻值都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相连的电容拆掉,看看好不好

网友:
如果键盘没问题,要量主板键盘接口,看那两个相连,如果没有的话应该是IO的问题了

网友:
这种机器多是IO的问题,SL系列的好多都是因为IO处进水造成

网友:
意见保留等待结果

网友:
IO的可能性大些,楼主可以换个IO试下,关注结果

网友:
换IO试试喽

网友:
谢谢大家了,IO的事情。换了个新IO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