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现代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2-08-30):
现代液晶显示器开机只显示1秒无信号输入之后电源指示灯就一闪一闪的请问各位大侠是哪里出错啊

网友:
拆开看看,兴许电容爆了呢

网友:
可能是高压板之类的问题把

网友:
电容爆了,换了就好

网友:
电容坏了拆开看看。若还有问题就是高压的芯片坏了。

网友:
接主机了没有。

网友:
联机后现象有没变化?

网友:
拆吧,目测完在考虑

网友:
拆机查看啊。。

网友:
就这样说哪个可以帮你呀

网友:
1.电容爆
2.高压 (实在找不到高压问题出在哪儿,改高压。再不会这个,可以找个师傅教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