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MX SE南桥通病

楼主(2012-08-30):
         今修一主板,华硕M2N-MX SE ,经客户反映,主板开机后CPU风扇有规律的反复停转。接手后上电开机尝试,果不其然,与客户所说一致,不断的掉电重启。结合以往经验当场判刑,此为南桥虚焊所致。连打AD都省了,压桥后正常跑码,上BGA加焊一番,故障解决。  接过很多片这种现象的华硕板,皆为南桥虚焊。 是此款华硕板M2N-MX SE的通病   不知还有没其他故障会出现此类现象、。  可能我没遇到过,   有遇到的请指点下!  谢谢

网友:
加焊是会反修的的

网友:
嗯,   一般只能用两个月左右,  我只保一个月,   两个月的事我管不着了,   毕竟换个芯片没有价值

网友:
不稳定的!这种桥加焊很不稳定的。

网友A:
我有几十片MX-MN的,症状基本都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几十片MX-MN的,症状基本都是这样。

是啊,  貌似都没遇到过其它故障,应该是厂家芯片的本质问题

网友B:
这板子桥是NF-6100的吧  桥特爱坏,跟显卡门的芯片一个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桥是NF-6100的吧  桥特爱坏,跟显卡门的芯片一个样。

恩恩,就跟笔记本显卡一样,都要换改良版的。垃圾主板

网友C(2015-09-02):
我有块USB不能用..不知道是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2016-04-09):
引用 网友C:
我有块USB不能用..不知道是不是桥的问题...

bios里设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