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 Sysprep v3.1 系统封装怎么把驱动包和激活问题

楼主(2012-08-30):
一直用别人封装的系统多多少少都会有点不舒服,IE主页被改有些还人有点流氓插件木马之类的所以小弟想自己封装一个系统。昨天搞了一下午总算是封装好了一个处女版系统无耐进入桌面啪啪啪的跳出一堆发硬件的对话框另外在G的时候还要输序列号,看教程也没能明白他是如何装上驱动包的各位大神给小弟指点指点
桌面

网友:
哈经过一天的努力克服了一个问题现在驱动问题解决了原来封装系统要自己到天空下一个万能驱动解压到easy sysprep根目录下

网友A:
没时间做系统,所以没有研究过。

网友:
aiya 这个还真不会啊,毕竟一直忙着挣钱.还是楼主有心.

网友:
用ES3封装时有一步是要输入序列号的,随便到网上找个序列号就行了.然后安装过程中就不会提示输入序列号了
激活问题呢,我用的母盘不是全盘安装的那种,是深度的快速安装版,母盘就是免激活的,所以不存在激活问题.

网友(2012-12-08):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求楼主指教

网友B:
激活问题在Easy Sysprep v3.1里有提示,你只要在里面把序列号添进去就行,另外主页被改的问题,我是直接取消了,这个软件没强制更改主页!

网友:
看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