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0的供电方面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2-08-30):
这台宏基4730Z的主板,板号是LA4201P,充放电芯片是BQ24751.
1、单独供19V,机子能开机能正常工作。
2、插上电池,机子也能开机能正常工作。
3、插上电池,按开关开机后,插19V,跟不插一下,稳压电源电流0A。
4、插上电池,不按开关,再接19V,能充电,充电电流2.2A,充电四十多秒后准时停充,电流0A,表示切换成电池供电了,按开关能开机。
5、插上电池,同时插上19V,开机后,按开关关机。同时开始充电,充四十多秒又切换成电池供电。

几种情况下,我都对BQ24751周围量了多次,包括ACDECT,ACGOOD,VREF等都没有发现问题。切换供电模式,是EC发过来的ACOFF信号起的作用

哪位师傅帮忙分析一下可能是哪些方面的问题,我没有思路了,谢谢!

网友:
换EC嘛,换个看看

网友:
手上暂时没有EC,但是EC的ACOFF脚,在单供19V时为0V,控制正常,
在插上电池不开机,再接19V时,ACOFF也为0V,只是四五十秒后,ACOFF才变为3.3V,关掉了输入的19V.

网友:
同意换EC。。。。。。。。。

网友:
楼有没有换一块电池试一下

网友:
手上还有另一个电池,换来试过,一样的情况,

网友:
4730的IO不带程序的,换一个试一试

网友:
就从这里着手吧,ACOFF

网友:
今天订了两个KB926的EC,过两天换了之后,看会不会好,到时再告诉大家

网友:
昨天换了EC,一样的,没有解决问题,...充放电问题有时还真不大好修

网友:
充放电的换了没?这问题有点怪哦。

网友:
充电IC也换过一个,没有变化....

网友:
把ACOFF在EC处断开会怎麽样

网友:
刷下BOIS看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