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插上VGA不显示图像,但显示【无信号】

楼主(2012-08-30):
  液晶插上VGA线显示【无信号】没图像显示出来,主芯片都换过试过了,还是不行,求大师解决!谢谢!

网友A:
换个驱动板试试,再不行就是屏的是了

网友:
存储器有问题

网友:
重新写程序即可解决

网友:
MCU的问题吧

网友:
不接主机电源灯是否由lu变黄接上主机是否由黄变lu,若有变化就是驱动板程序坏了重新写一下就好了,若电源灯没有变化就要检查vga线和驱动板的vga接口电路。

网友:
查VGA行场信号去哪了

网友:
大家都把问题严重化了昂     是什么牌什么型号     前两天一客户也是这样的毛病   我给说这个要换板  价格180    刚过保的三星S22A330B     哈哈哈     走了我就按了下开关  再按了两个键    就放旁边了    三天后来取   开机OK     付钱 走人  。。。

网友(点评):
楼主能不能说的详细点,最好分析下原因?哪天碰到了也可以参考一下呀,谢谢O(∩_∩)O~ 随便按2个键就好了?这也行?

网友:
  就选择了下输入模式 选VGA模式    三星大多都要选的  接DVI是要选DVI模式 VGA要选VGA模式

网友:
那是杂牌的,是程序出错了,不好搞。直接换板了。

网友:
屏幕显示无信号输入说明屏没坏。
如果排除是输入选择问题的话有两种情况:
1,显示器指示灯是绿色或是蓝色,说明信号已到达MCU。重写程序应该可以的。
2,显示器指示灯是橙色或闪烁,说明信号没有到达MCU。应着重检查MCU和MCU的同步输入电路。VGA口的13、14脚分别是行同步和场同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驱动板试试,再不行就是屏的是了

和屏有个毛线关系啊

网友:
你看一下 R B G  H V 对地 的阻值是多少?

网友:
驱动板坏了,换个板就OK了!前两天修了一个LG E2243S  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
打一 下VGA接口15,14,13,12脚的阻值一般都是五百多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