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开机风扇就动一下。

楼主(2012-08-30):
长城电源开机风扇就动一下,蓝色输出-9V其他颜色正常。

网友:
正常是5V吧!

网友:
蓝色电压是-12V 低了 正12V正常 应该风扇会转, 楼主是短接绿线和地 还是在主板上试的  如果是只有待机5V 其他只有一下  那就是保护电路起作用了 一般是LM339周围电路问题  要么就是稳压电路问题

网友:
查输出整流管有没短路。

网友:
直接 绿黑  没在主板上试验。确定是电源故障,第一次修 ,07年长城扔了可惜 ,希望你能帮助我。

网友:
看你这表象是后级输出输出短路导致保护,实测在短接绿黑后测芯片(如果是用494或7500)的4脚电压在1V以上就是保护了,这时只要查后级输出部分的元件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