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故障哪的问题?

楼主(2012-08-30):
有一个显示器,出现图像不清晰的问,现像是:好像有一水点,看着有密密麻麻的小竖条,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液晶显示器

网友:
这个先排除显卡的问题,再排除驱动板或者屏线。一般与电源板关系不大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多些,

网友:
不可能是显卡的问题,我单机试也是那那,开机OSD也是那种情况!!!

网友:
你拍一个照片上来,这样更直观,大家才好给你建议

网友(2012-10-20):
一般都是屏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