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C盘误GHOST,我没搞定。

楼主(2012-08-30):
是320G的笔记本硬盘。误按F11还原了系统。客户说里面的数据库要恢复,报价三百,客户把硬盘发过来。因为我只会用软件一键式的恢复。DISKGEN扫了半小时,恢复出来很多东西打不开,真他NND,以前有人还说数据恢复很简单拿软件扫下完事,估计是没遇到过这样的恢复出来乱码打不开的 。   看来我还要好好学习数据恢复知识。请问大家遇到这样故障要用什么软件恢复呢。谢谢指点。

网友:
买了本数据恢复的书,真是看不下去啊。不是内容不经典,而是看得实在头大。不知道大家看过马林的《重生》数据恢复技术极限陪析没有,是本好书,但我总是没有毅力看下去。不知道何时才能学会除开盘以外的数据恢复技术。

网友:
数据库文件,你报300,谁干啊???至少3000元。

网友(点评):
以后这种问题要多报一点了

网友:
用WINHEX写回来,好麻烦的

网友:
怎么写啊朋友,教教我吧

网友A:
当年杀小日本的时候,是用枪打的。
但是,并不是说,谁都能拿了枪,就能杀死小日本,必须得学一下如何打枪。
数据恢复用软件恢复恢复,但是,不是谁都能拿个软件就懂数据恢复,必须得学一下软件的使用,学一下数据恢复的思路,数据恢复的原理。
比如楼主这个数据恢复,虽然是GHOST,但是,GHOST是否影响了分区,GHOST覆盖的情况如何?都没有分析过,就用个软件扫描,而且,要用什么软件恢复呢?也没有分析判断过。

网友:
我前天刚买的这书  不错啊  通俗易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年杀小日本的时候,是用枪打的。
但是,并不是说,谁都能拿了枪,就能杀死小日本,必须得学一下如何打枪 ...

是啊,版主说得极是,一般别人资料误删了,我就用光盘自带的DISKGEN给他恢复出来。成功率还蛮高的,但误GHOST的情况貌似不管用。看来还得系统的学习才行。

网友B:
我碰到这种ghost的事是直接回掉的,除非有个令我兴奋的价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碰到这种ghost的事是直接回掉的,除非有个令我兴奋的价位

有赚钱的机会你不会回掉啊兄弟

网友C:
个人感觉要是覆盖的基本上就没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要是覆盖的基本上就没戏了

误GOHST属于覆盖吗

网友:
应该算是覆盖吧,我做过的误GHOST的数据只做出了60%成功率。

网友D:
这个玩意还是需要学习的,不是随便搞个软件就能恢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玩意还是需要学习的,不是随便搞个软件就能恢复出来的

你说得极是,如果每个人都能轻易恢复,这行就不值钱了。

网友:
叨毛。。。报那么底。。。最少500起价啊。发来基地我帮你搞。手工费50元。

网友E:
原来的硬盘分了几个区,是什么数据库文件,在哪个区?
一般ghost覆盖前面一部分,后面的部分还有救。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原来的硬盘分了几个区,是什么数据库文件,在哪个区?
一般ghost覆盖前面一部分,后面的部分还有救。

现在全部恢复好了,在C盘。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全部恢复好了,在C盘。

楼主,现在全部恢复好了,恭喜啊,分享下呗。俺学习下。

网友:
一般GHOST过的分区是无法数据恢复的了

网友:
其实覆盖以前C盘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不会覆盖的!比如说以前的硬盘C盘用了很久,文件多了容量也是用掉很多的,但是你重新GHOST进去只是GHOST进去了一点 C盘后面没有覆盖掉的,C盘还是会有很多没覆盖的!个人看法,,,,

网友:
你说得很正确。我的已经恢复好了。是找同行帮忙的。不然我也会贴经验在这里分享给大家的。

网友:
肯定得覆盖一部分

网友:
这应该是最简单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