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上只有一段波求助!!!

楼主(2012-08-30):
纬创代工VOLVI    ATI显卡、ICH、EC、BIOS刷过、北桥加焊过。电流0.04-0.10左右、不过内存I2C无波。BIOS参与触发LAD3:0都这样的波。

网友:
关注中,期待高手来解答。个人倾向于BIOS有问题

网友:
怎么没见有高手来解决啊,观望中,呵呵

网友:
电流0.04-0.10
这么低的电流是电压没出完整的,当然是不会测到完整的波了

网友:
哎,0.10才多大电流啊,怎么就动波了,按时序修吧,看看什么电压没出吧

网友:
单脉冲没有办法准确判断,既然是ICH构架,可以测ADS#来大致判断一下,一般都是南桥或北桥损坏,INTEL的桥很难脱焊,加焊是无效的。

网友:
电压都不全吧。还谈什么波哦

网友:
ADS#示波器量不到

网友:
示波器不行、失真了。ICH又换了还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这个还有电压都木有出来吧?

网友:
ADS#出来了、高手求帮、示波器量到了、很漂亮的下拉

网友:
电压都没有出全,就搞波波啦,电流都这么小

网友:
LPC总线上只有LPC_FRAME#这一个波。叫LPC帧周期!LPC总线是ICH跟EC沟通的主要总线。只要用示波器测量这个信号的有无就可以初步判断ICH与EC是否进行沟通。

网友:
LAD上也有波的、看图3:0都是有波的
我再次将ICH取了、查了LPC、DMI链接正常,FSB也测了的无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