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掉电

楼主(2012-08-30):
不上屏跑马一切正常  装上屏跑完马亮的一瞬间掉电  无待机拔下电源再插上又可以上电   请高手指点

网友:
外接正常不,外接正常的话就查一下高压板

网友:
可以不接屏外接显示器试下,确定是屏问题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
进楼的说得对呀,你已经分了两大块了,看看上部分是不是哪边有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主板上的供屏电阻坏啦

网友:
可能是高压板或者显示屏负载存在问题。

网友:
先看下屏吧  外接没问题的话  看下是不是灯管打火 或高压不稳

网友:
已解决 是显卡问题 加焊一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