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1掉电

楼主(2012-08-30):
今天接了一天HP 511 ATI独显机器,拿来的时候是电流到0.53掉电。拆机裸板测!电流到0.23掉电。测各个电感的对地阻值。没有明显的偏低或者短路。加电测试发现CPU供电没电压!
l
CPU供电芯片第34脚没电压!查这个信号!ON_LM393DR2G_SOP_8P由这个芯片转化而来

测得发现第5脚电压1.3V明显不正常!一个一个量发现V1.5S_PG电压只有0.98找到这个芯片2.3脚电压也在0.89V左右不对!
应该是1.5v才对!断开后继测试点发现电流0.23不掉了!在量2.3脚电压变成2.3V也不对 但是第7脚的电压变成2.3V  CPU
供电出来了 看来问题在这里的!拿下反馈电阻发现没问题!是芯片问题?加焊下芯片电压正常了 1.5v出来了!上U加内存加电测试 机器亮了!OK 很兴奋

网友:
分析芯片有点难理解,求帮助

网友:
怎么难理解了,多详细啊

网友:
呵呵,CPU供电有问题掉电比较普遍,楼主思路比较清晰

网友:
一般这点电流时没有cpu供电

网友:
henhao ..............................................

①辈子守擭妳 -3

网友:
LZ思路很明确。 学习了

网友:
拿下哪个反馈电阻?

网友:
分析很对。

网友:
楼主维修基本功很强,我就是基本不强,现在停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