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LL的显示器5V和12V偏低 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8-30):
今天修到一个dALL的显示器啊,我查了差不多都正常就是5V和12V偏低,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查过整流后的电压没?如果整流后电压正常的话,查查滤波相关

网友:
可能是电容出问题了

网友:
电容换了的啊,整流后的电压正常,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破显示器。。换电源管(脚发黄)换电源的 一个小电容(好像是50v) 如果蓝灯还是一闪一闪的 有dell的 logo 再换7575 。准好!、、这批货电源管不 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