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的代换

楼主(2012-08-30):
 1、检波二极管的代换  检波二极管损坏后,若无同型号二极管更换时,也可以选用半导体材料相同,主要参数相近的二极管来代换。在业余条件下,也可用损坏了一个PN结的锗材料高频晶体管来代用。
  2.整流二极管的代换  整流二极管损坏后,可以用同型号的整流二极管或参数相贩其它型号整流二极管代换。
  通常,高耐压值(反向电压)的整流二极管可以代换低耐压值的整流二极管,而低耐压值的整流二极管不能代换高耐压值的整流二极管。整流电流值高的二极管可以代换整流电流值低的二极管,而整流电流值低的二极管则不能代换整流电流值高的二极管。
  3、稳压二极管的代换  稳压二极管损坏后,应采用同型号稳压二极管或电参数相同的稳压二极管来更换。
 可以用具有相同稳定电压值的高耗散功率稳压二极管来代换耗散功率低的稳压二极管,但不能用耗散功率低的稳压二极管来代换耗散功率高的稳压二极管。例如,0.5W、6.2V的稳压二极管可以用1W、6.2V稳压二极管代换。
  4、开关二极管的代换  开关二极管损坏后,应用同型号的开关二极管更换或用与其主要参数相同的其它型号的开关二极管来代换。
  高速开关二极管可以代换普通开关二极管,反向击穿电压高的开关二极管可以代换反向击穿电压低的开关二极管。
  5、变容二极管的代换  变容二极管损坏后,应更换与原型号相同的变容二极管或用其主要参数相同(尤其是结电容范围应相同或相近)的其它型号的变容二极管来代换。

网友(2013-05-21):
讲的很好 非常感谢 推荐!! 一直在找这个 有时候掉了一个小二极管 没有合适的代换是非常棘手的。

网友(2014-02-22):
现在我也相当头痛,在ATX电源里有一个玻璃稳压二极管坏了,拆下来也没参数,都不知道怎么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