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屏开启信号求助

楼主(2012-08-30):
       海尔W62外接正常,上屏不亮,测无屏开启信号LCDVDD,屏开启信号由VCC3电压经Q12、L18转换过来的,L18正常,Q12的S极3.3,G极3.3,不正常,Q12G极受控于Q13,测Q13G极受控显卡(LCDS_PPEN),Q13的G极电压为0,不正常。

追电路时经一0欧电阻SR172进显卡的,电阻阻值正常。是不是可以断定显卡坏了,应该怎么办?

网友:
木有信号要创造信号 缺开启信号 板子上找个 直接飞过去

网友:
你去查显卡的工作条件 了,若条件满足,那就是你说的情况了

网友:
飞线飞过去先 看屏有无图像。屏接口4脚 3.3V 有没?

网友:
测一下6和7脚的阻值,或打一下有没有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