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8dR掉电

楼主(2012-08-30):
今天接一海尔机器,说是开机后掉电,有时能进系统,有时进LOGO就掉电了。拆开主板发现有轻微的进水,处理干净后故障还是一样的,此机待机0.2,量3V,5v,1.05v都有,单桥待机的时候有点烫手,是不是此桥有问题导致待机偏高,大虾们点拔下

网友:
高手些呢,出点招吧,贴了快沉了

网友:
是不是温度太高保护掉电,轻微短路多看看进水的地方

网友:
没修过这个问题呀

网友:
刚做了下单桥芯片,没刚开那么明显的掉电,还以为好了,结果用了5分钟又掉了

网友:
待机电流0.2,明显就不正常,查进水的地方吧

网友:
把单桥再焊一遍,如果不行,那就有可能是进水导致单桥轻微损坏了(性能变得不稳定了),需要更换

网友:
我也遇到过,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重植的吗?

就加焊了下,到在还放起的,打算换桥试试了

网友:
不稳定的最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