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系统,U盘启动的问题

楼主(2012-08-30):
为甚麽有的机子U盘启动不了,光盘却能启动的了,是机子的问题,还是U盘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兼容性问题,光盘只要是好的就不会有多大问题

网友:
老主板不支持USB启动,再就是将USB做成HDD试试!

网友:
确实老板有些不支持这个!!!   不过这个看你U盘是好的还是坏的  坏的就没什么话可说了! 好的话就像上面的前辈说的!   兼容性和板的问题。

网友:
今年刚买的,应该不是U盘的问题。

网友:
bios  设置的问题吧  usb-> HDD

网友:
新建的菜鸟群~181743877  大家一起没事交流交流~有给力的大神也可以进来指导一下啊~进来的帮忙转发下~3Q

不要在这里推你的QQ群 小心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