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11N液晶黑屏

楼主(2012-08-30):
三星的711N液晶,开机能正常使用,过几秒钟开始有轻微抖动,抖几下又好了。抖的现象就像水波纹一样带毛刺感,电源板上的5个电容全部换光了,之前都是10V 330~1000UF的,全部换成了25V 1500~1000UF的了。现象没有改善。 此机器控制板上的电容都是固态的,所以就没有怀疑,还请朋友们帮忙分析分析。
PS: 黑的时候,13V端有16~17V左右波动,亮的时候,又跳回13V正常。就这样反复。黑的时候,灯管也跟着黑了。
现在的现象是:一开机正常,过一会儿有点横向抖动,抖几下又好了,过会又抖,约使用20分钟左右就黑了。过会又亮了。亮了之后过会就又抖。

网友:
huii    buvhuiiv屏幕

网友:
楼主仔细听听 这电源板待机时是不是有电流声

网友:
这显示器电源板有问题,至今未修好 都是直接换了

网友:
唉,今天换了一块电源板。问题解决了,那原来的电源板究竟是干什么问题呢?还请朋友们帮忙分析下

网友:
应该是电源供电有问题,等待结果

网友:
先前换了电源板,问题表面上解决了,但试机2个多小时之后。又开始一会儿黑,一会儿亮了,黑十几秒,再亮十几秒。拔掉屏线,白屏的状态也会一会儿黑一会儿亮。凉着放一会儿,再开机,就要等一段时间才会出现一黑一亮的情况。还望高手帮忙分析。

网友:
怀疑按键漏电有问题,开机之后拔掉按键+按键线。这样用着也会黑屏再亮,过会再黑,过会又亮。

网友:
继续求高手指点。现在故障现象是偶尔会黑屏,一会儿又亮,有时候二个小时都不黑屏{未接按键板的情况下}

网友:
麻烦朋友们帮忙分析下,已经几天过去了,毫无进展,仍然是老问题。偶尔黑屏,再亮

网友:
没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学习中 期待结果

网友:
继续等待高手解决。

网友:
驱动板上有元件性能不良,主要看发热的远见,如果没有,那就就是MCU里面的程序丢了

网友:
背光灯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