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环电阻的阻值

楼主(2012-08-30):
从左到右 , 红 ,黑,白,   金
请问这个阻值是多大啊。我测了下有20000M欧姆,那怎么代换啊,这么大的阻值。是我算错了吗?
这可是很小个头的。只有一般的二级管大小。
这种电阻怎么替换?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呢,我也非常想知道这个!!高手来解答一下啊

网友:
这个上面有很多了,建议你可以先搜一下,会有答案的

网友:
阻值我查了上有20000M欧姆。怎么会这么大的阻值,如何代换啊………

网友:
那个头跟肖特基二极管相当。不应该有这么大啊。如何代换。

网友:
估计好着呢,就是哪么大滴

网友:
如果是这么标的话就是20000M欧姆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那我用数字万用表打了下,两头都试了,0了,短路了吧?

网友:
这阻值是对的,电阻没坏啊。

网友:
20000M的阻值是没有意义的,太大了。是不是烧变色了。

网友:
15寸液晶电源板上的。标识为R20的电阻,电阻前面的一个贴片电容烧没了,旁边的滤波也爆了(16V 220UF,换成了16V 270UF的固态)。其它无碍,测过整流桥是好的。测这个电阻短路。二极管档打两边都叫,显示0.各电阻档测得均为0.想更换,可这个电阻阻值实在太大了,所以找不到办法了,还望请教怎么办。

网友A:
这是什么板上的电阻,找电路图看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板上的电阻,找电路图看一下就可以了

你好。这是台15寸的摩托罗拉液晶的电源驱动板,高压板在另一处。也就是电源板上的电阻。标识为R20.之前电阻前面的贴片电容烧没了,贴片保险电阻也开路了,后面的这个R20实测也短路了。就是找不到代换的。因为阻值太大了。
电路图找不到,板型是 200-100 LM505 REV:S2 这个百度也搜索不到。唉

网友:
这就是整块电源驱动板

网友:
好难找的,一样的,到网上淘个算了,打代换的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