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916W维修

楼主(2012-08-30):
    同行送来一台al1916显示器,二修机,以前换过高压板,同行说,显示用用就不显示图像了,指示灯亮。
拆机,因为是以前改过高压板,所以先换一个高压板试机,故障还是一样,高压板没有问题,用自制的点灯管工具测灯管,4根灯管不闪不发黄,灯管没有问题。奇怪了,按键板指示灯亮,按开关机键,正常,高压板好用,灯管好用,黑屏,再测高压板开启信号33V正常,屏不好用应该是白屏呀,怎么是黑屏呢,无语了,休息一会再修。。。。。。
拆开屏电路上的扣板,上图,测AVDD1 4V,根据以往的经验这块应该是12V,经测量这路电压应该是给屏电路供电的,(图1)继续往下测,测AVDD1C55相连,C55一端接地,另一端为4V,(图2)测和F1相连,F1电压为4V此处还出经过电源板D109L102,测得电压还是4V,再往前面测L101,一端为4V,另一端为15V,故障点在这,再仔细看,原来L101虚焊,补焊上(图3), 故障解决,总结修显示器时一定要仔细。

网友:
版主可不可以给个精华,谢谢了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
供电的问题。仔细些就不会跑弯路了。

网友A:
基础知识扎实就好办,楼主功底好

网友:
差一点就放弃了,如果不认真测量,就修不好了

网友:
希望斑竹给个精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础知识扎实就好办,楼主功底好

认真就好

网友:
希望帖子不要沉了,互相学习,大家给评个分,谢谢了

网友:
很好  和强大了。。。。

网友B:
lz  你讲的我都点不太明白   请问一下有图纸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  你讲的我都点不太明白   请问一下有图纸么

图纸木有找到,

网友:
那好吧!!    还是感谢你带来这么精彩的 教程

网友(2012-10-06):
扯淡,楼主发现L102问题属于巧合,实测C55根本不是和R79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