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灯管发热大太久了会黑屏

楼主(2012-08-30):
液晶上面两支灯管坏了。换了通用的两条灯管上去,刚开始没问题,用个两三小时上面就发热严重,然后就开始黑屏,然后就又恢复。。不知道大家换了通用的灯管有没有发热大的情况?我是换了高压条,再换上面的两支灯管的。应该不关高压条的事,因为下方两支原装的灯管发热相当小

网友:
lz显示器是几寸的,按照这种故障多半是高压条,lz手上还有的话可以再换一个试试

网友A:
量下灯管高压正常不。如果发热量小的那组不热,你换上去的热,就要看看两组电压是否相不,否则,高压还是有问题啦

网友B:
负载不平衡,建议要换灯管就全换,否则保修是个问题

网友C:
再换一个与之不同的高压板试试,一般都是高压的问题

网友D:
灯管焊接不良需要重新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下灯管高压正常不。如果发热量小的那组不热,你换上去的热,就要看看两组电压是否相不,否则,高压还是有 ...

一般都没去量下灯管的高压。我这边的万能表直流也就只能1000V的量程,交流才750V的量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负载不平衡,建议要换灯管就全换,否则保修是个问题

哥们说的在理,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灯管焊接不良需要重新焊接。

焊接不良一般是一头或两头发热太大,我这个的是两条灯管都发热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换一个与之不同的高压板试试,一般都是高压的问题

嗯。我试试拿其它的高压 条试试

网友:
看看有没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是不是有两块高压条啊,下面原装的一片, 上面你换了灯管同时也换了高压条吧,估计高压条功率大了不匹配的问题

网友:
显示器好像还不太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