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XH-GJ17L3 黑屏故障

楼主(2012-08-30):
我有一台联想的LXH-GJ17L3 黑屏故障,开始检测发现C5706烧坏,换了接上灯管测试,开始得了一个小时之后以为OK了,断电装箱,结果开机还是黑屏,后来拆机发现C5706又烧了,后来换了之后接电又烧,郁闷!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求助各位大虾

网友:
5706要 成对换  顺便把从C213换了,再去看看L102 是不是虚焊了  这板虚的地方很多

网友:
这种板子通病,记好了,遇到这种板,换了5707后,一下要加焊电感与变压器的第个脚,之所以烧掉,就是因为那些电感与变压器虚焊引起的

网友:
打错个字,加焊电感与变压器的每个脚

网友:
这型号我搞过三台都是5706坏了换了都无法修复  补焊换高压包都不行   最后只能改通用的

网友:
电容也要一起换  不然用不了好久  又会出问题的

网友:
这种板子我也遇到不少 如果改通用没有问题 考虑成本问题但是能修还是最好   2. 3.4楼正解 5706成对换 加焊高压包等。

网友:
可能是电流过大把他烧坏

网友:
连那电容也换了吧,电容要换一样的哦  看下有没虚焊的   补下焊,估计就没事了。

网友:
你换了5706以后  随便把250V的那个 电容跟  变压器 也换了     应该就不会 出现这种情况了

网友A:
晕。。。换了5706不好 直接可以改个通用高压板了  用得着换电容和变压器吗???

本人 前天 就修到这样子 的一台 不是胡乱说的好不好 这是 根据个人实际 。 换了 绝对好 另外一个变压器 不用换 换 接近 C5706那个变压器 跟250V电容不

网友:
谢谢各位大虾!换了5706中间的那两个电容,现在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换了5706不好 直接可以改个通用高压板了  用得着换电容和变压器吗???

个人觉得改通用高压板省事点

网友:
这个板通病 换5706  中间电容  补焊变压器 和电感。

网友:
5706 5707 是联想的通病 我还没越到这样的问题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