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有时能开机 有时开机掉电 掉电后无法触发 要拔电源

楼主(2012-08-30):
今天接了台惠普V3000  故障 插适配器自动触发掉电   拆机检测 , 发现显卡被做过的 由于自动触发 加焊了下 EC芯片 不自动触发了  但还是掉电 大概1.几安培掉电   就直接加焊显卡  无果   直球 好了  能亮机了。装机  妈啊   又成触发掉电了  不知道什么问题  请教。

网友:
直接换,就好了

网友:
以前遇到一机子,不装壳子OK,装上掉电,然后傻瓜似的,上一颗螺丝试下机,最后发现右侧转轴旁一颗螺丝装了就掉电,不装OK,琢磨了好久没看到哪里能接触到的,最后那就空了一个螺丝,至今没搞明白为啥那颗螺丝会让机子掉电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呗,这机子的差不多就是这些个同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