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G41M V4 主板供电不正常 修理

楼主(2012-08-30):
一块G-G41M V4 类似工包的主板 开机能触发 但是量了桥供电 内存电压都只有0.56V CPU 核心供电0V 内存供电用的是FP6312 和UP7719ub 电压控制芯片 量了 FP6312 1脚 5.6V ,5脚5V, 7脚1.6V 查了一下可以用RT9214代换 换了故障还是一样  求高手指点如何修

网友:
INTEL 主板 供电不正常 维修时序是不是从内存供电开始 的 ? 请教高手

网友:
有人一起讨论一下吗  改怎么修

网友:
检查一脚的BOOT连接的电容和二极管  及六脚的FB相连的元器件  加油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