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频3显卡风扇接线后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

楼主(2012-08-30):
超频3显卡风扇接线后
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
原先风扇的接口短了,换了个CPU风扇的接口,按红对红,黄对黄,黑对黑接的,电脑开机正常,开机显卡风扇转几圈就不转了
求解。

网友(点评):
什么叫正常开机。显卡风扇圈了几下就不转了 显卡能显示吗,如果不能显示,高手自己解决

网友:
你是不是吧  亲廖3  的那个散热风扇  换到显卡上面  如果是的话可能是显卡上面的共电不足可以接到其他12V的地方

网友:
显卡12V供电短路了,这个显卡有问题啊,老大!

不是风扇坏了,我晕,是不是搞维修的啊,量都量12V供电对地短路了,居然认为换个接口就可以了

网友:
显卡能点亮,显卡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网友(2019-09-17):
风扇转一下就停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42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