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36天,崎岖坎坷,之修复双敏UMCP55U-M2-pro-v2关机不能断电,带图!!!!!

楼主(2012-08-30):
小弟菜鸟,并不是维修电脑的,只是对我这台电脑很怀念,不想换新的,一直用它。这台电脑伴我度过多少日日夜夜。。。
该主板坏与2012年7月20日左右,故障是关机后,风扇仍然在转动,必须要拔掉插头,才能断点,开机一切正常。
7月26日左右,电脑在也无法启动了。。静静的躺在那里。
于是百度上查了很多问题,最后搜索来到这个论坛,看了很多帖子,我也发了个帖子,感谢各位达人帮忙分析,初步判断是IO,都说更换IO就行了
于是淘宝订购了型号一样的IO,3天后到货,我们这里没人会修这种主板,于是百度找了个视频用热风枪风速3,温度6焊接。
到了一个手机店,找到一个老板,我接他的热风枪焊接,发现并不是像视频想象的那样好,后来放弃了,怕吹坏
下午2店在到一个修电话的地方请这个师傅焊接,直接用刀口电烙铁就搞定,感谢这个龙师傅。。
PS 原来换IO 直接用电烙铁就行了,用优质锡,然后用刀口电烙铁,把主板立着,从阵脚一刮下来,锡就自然容在上面,并且焊接非常好,速度快,提醒下,千万别用低质量的锡,否则会导致麻烦很多。。

感谢  下次微笑
感谢  花店与书店
感谢 asjay89757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52624-1-1.html
发表于 2012-7-23 17:59:36 |只看该作者 I/O问题 最过修了几块你这样的板了   直接换I/O
这个论坛学到了很多,谢谢你们

网友:
附上主板大图

网友:
你的板子自动上电吧?

网友:
厉害 小第向你学习了

网友A:
没说清楚,咋没弄个视频,我也想换我电脑滴IO芯片,已经从迅维上购货了,准备有热风枪吹呢,哪样滴刀口铬铁

网友:
很明显的标题党,就一个换IO的事情,还说历时了36天,崎岖坎坷!

网友:
我见双敏的板都是坏这里的电源多

网友:
呵呵   怪不得现在电脑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 哎  干了八年   是该换行了。

网友:
IO我一直都是用刀头烙铁焊的

网友:
刀头速度快,好拖锡

网友:
唉,维修电脑真的越来越不好做了,越来越多的人……

网友B:
刀型烙铁头,这个十几块钱,不贵,将芯片的引脚全部加上锡,将板子立起来一个角度,锡在融化的时候有一个向下的重力,会自然的往下流,很好焊接的,先将芯片的脚位对好,用烙铁把芯片四个角的引脚先焊接一下,固定之后再一边一边焊接,拆芯片同样可以用烙铁,要四边都加上锡,在这种情况下,烙铁的温度自己把握好,此方法比较浪费锡线,一般情况下,为了节约时间和防止用烙铁拆芯片的时候殃及旁边的小电阻电容,不用此法

网友:
要不是执着,要不就是被打击过
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说清楚,咋没弄个视频,我也想换我电脑滴IO芯片,已经从迅维上购货了,准备有热风枪吹呢,哪样滴刀口铬铁

风枪吹,尖嘴烙铁补焊为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刀型烙铁头,这个十几块钱,不贵,将芯片的引脚全部加上锡,将板子立起来一个角度,锡在融化的时候有一 ...

芯片四周空间小的时候不易用这种方法,还是用风枪焊,尖嘴烙铁加焊的方法比较可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芯片四周空间小的时候不易用这种方法,还是用风枪焊,尖嘴烙铁加焊的方法比较可靠。

同意,我上面的优缺点说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我上面的优缺点说了,呵呵

这几天修板子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枪吹,尖嘴烙铁补焊为好。

新手还是建议烙铁直接焊上去,风枪温度掌握不好也挂,而且风枪自动对位估计他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