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不定时死机!!

楼主(2012-08-30):
自用台式电脑,进系统后不定时就死机,待机状态什么都不做也是同样,开机至死机时间长短不一,内存换过,CPU也换过,电源换过,都不行。请问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大部分都换了,还不是主板故障吗?主板什么原因,那要看具体的情况了。

网友:
估计是硬盘滴问题,先从分区,格式化,做系统,不行滴话就换新硬盘

网友:
硬盘最大可能了

网友:
硬盘 扫描一下有没有坏道 分区表。。。。

网友:
硬盘吧,再不就中毒了

网友:
你什么都换了 怎么不换硬盘  和CPU风扇。

网友:
继续换,排除法解决问题

网友:
也只有不断的换了
散热没问题吧?

网友:
只有用排除法了。先从软件下手,再到硬件,一个个的去代换。最后确定是不是主板的故障。

网友:
我觉得不是主板就是显卡

网友:
我一个电脑同样故障,C盘扫描有坏道,换了个硬盘电源接口好了

网友(2013-03-08):
可以考虑主板的CPU供电问题。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下呗,如果硬盘没事,那就肯定是主板了,再细查主板呗,供电。

网友:
硬盘有坏道吧    用软件检测下

网友:
没换系统????

网友:
试试更换一下主板上的内存.

网友:
怎么样解决了吗

网友:
LZ换排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