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3N78-AM上电自动开机无复位

楼主(2012-08-30):
           今接一华硕M3N78-AM主板,上电自动触发,测试卡显示无复位,量各个供电皆有,摸了下IO,温度上升明显,会烫手。基本判断为IO损坏,换了个8712后故障解决,能正常跑码,上电不会自动触发了。接着新的问题来了,开机显示LOGO画面掉电,再试一次显示启动画面掉电,掉电的时间不同。考虑到并无报错现象,没有第一个考虑BIOS,由于单芯片板子,结合经验,怀疑是桥虚焊所致,压桥无反应,不死心,又上BGA加焊了一番。再上电开机,涛声依旧,换了个客户的CPU,鸡巴好了.....。搞半天是自己的CPU挂了,加焊桥完全是无用功,浪费力气浪费电。

网友:
感觉要先排除简单到复杂

网友:
当然,先简单后复杂

网友:
AMD的烂U,这几天换了好几个

网友:
思路要清晰

网友:
AMD的CPU,掉电,花屏。。。。什么问题都有

网友:
CPU不是很耐用哦

网友:
我上个月都换了几个

网友:
AMD这么烂

网友:
个人觉得CPU不耐用   很多挂的

网友:
这个 可以称之为通病了!!  呵呵    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哎,  这是AMD的悲哀

没有它,我们这行也难做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它,我们这行也难做下去

绝对支持,  挂的越多越好,最好全都挂掉,  大家都有生意 大家都有钱赚

网友C:
呵呵,学习了。不过凭我的经验如果是我修的话我肯定先怀疑CPU方面的故障。因为我碰到的很多机器都是因为CPU方面的故障自动掉电的多。

网友:
技术太高了  像我都是先换件  不好的话 换人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学习了。不过凭我的经验如果是我修的话我肯定先怀疑CPU方面的故障。因为我碰到的很多机器都是因为CPU ...

用的是自家的CPU,压根就没想到这上面去。

网友:
呵呵,这些都是误导自己的地方啊。

网友:
怎么回事啊??

网友:
今天我也换了一个U,哈哈,很正常啊

网友:
开机掉电我遇到好多都是IO问题

网友:
我自己的机子几台都是用AMD的U   时间有6年 4年  2年  没见它挂一个   没那么恐怖吧

网友:
额,  这到是纳闷了,  拿来修的就遇到很多勒

网友D:
自己的cpu挂了都不知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的cpu挂了都不知道吗?

压根没往那想啊,  平时试机就用它了

网友(2014-01-18):
这个要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