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150

楼主(2012-08-30):
联想u150上网本,客户拿来时开机不显示,拆板后裸板测试电流0.5不动,南桥发烫,其它各电压正常,换南桥后,开机显示正常,但是南桥还是很烫,进系统超级慢,是哪里的问题呢?望大家给点建议指导一下。。。。。。

网友:
小方块南桥是吧,本来就蛮热的

网友(2014-07-20):
我这个   电流0.5 几秒钟掉电  能再次触发      南桥不烫    不知道哪里问题
插不插内存都掉      电压测量都正常   有plt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