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790WC 液晶显示器时显示正常时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2-08-30):
17寸液晶显示器    刚开机显示正常不到4秒时间就出现故障、然后又出现故障不到4秒又正常然后又出现故障又正常反复。故障现象是无图像、就像电视机收不到信号。屏的问题。

网友:
楼主说的故障是不是屏幕什么都没显示,拆开看一下,可能电容鼓了

网友:
灯管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