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笔记本,开机到滚动条几圈后就卡死,重装系统后还是同样!!高手进!!

楼主(2012-08-30):
刚遇到一台笔记本,七喜的,之前一键还原系统后,到滚动条卡死,重装系统后到滚动条还是卡死,哪位高人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呢??

补充内容 (2012-9-1 19:18):
已经解决了,是驱动的问题,ghost后不加载任何驱动就能进去系统了 ,在系统内打驱动完美。感谢各位!

网友:
建议清理一下灰尘~然后低格一下硬盘~

网友:
扫描一下硬盘吧。。。。 或者先看看分区表

网友A:
进bios设置硬盘接口!

网友:
可能是外设引起的,系统方面不大,外设,如光驱,USB,还有很多,慢慢拆。

网友:
扫硬盘先,如果没问题就主板了

网友:
不装硬盘,进pe看看。死机,主板坏,反之硬盘有问题。测坏道,或换硬盘。

网友:
我遇到过较新的机子装XP会卡死,装WIN7行。

网友:
常见,一般的问题是,硬盘有坏道,光驱的问题,还有就是BIOS的硬盘模式没设好。

网友:
CMOS的看看有没有硬盘接口的设置,之前是那的,大多都是一个设置问题

网友:


网友:
   这个  啊 看看硬盘 或者  切换哈模式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进bios设置硬盘接口!

不要加载驱动试一下吧

网友:
遇到一台新机,装过几个GHOST的系统,还是滚动25下才入系统,后装WIN7就好了。

网友C:
应该是硬件检测不过吧。

网友:
硬盘有问题

网友:
自我感觉,扫描下硬盘看看有没有坏道。没有的话把盘格了重新分个区再装。还是同样的话我觉得装装硬装盘,ps2试试····················

网友:
唉!先软件后硬件呗!先检查系统,全盘格式化后分区吧!再检查各个光驱,内存,键盘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硬件检测不过吧。

搞定了,取消所有驱动后就可以进系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加载驱动试一下吧

您说的很对,后来取消所有驱动后就能进系统了

网友:
关掉网卡,无线网卡,声卡等试试看!

网友:
我上次安装的都是啊,有的机子不要安装驱动都可以了

网友:
方便的可以考虑换块内存试试,硬盘也有可能,可以用pe试试,看能否正常登陆pe系统

网友:
十之八九是硬盘挂了

网友:
换一个硬盘吧

网友(2012-10-12):
看样子是驱动冲突引起的

网友:
求真相 求原理

网友(2012-11-15):
hp560 进滚动条就死机
南桥换了,网卡也拆了

网友:
遇到好多次,解决方法各种各样

网友(2013-01-23):
现在的驱动很让人头疼,弄不好就要拆板了

网友:
啥情况,是驱动?

网友:
还是得最小系统法,试试就可以了

网友:
来学习的,看看又学了一招。

网友(2013-07-08):
听起来很神奇,等我试一试……

网友:
这样也行。又学习了。

网友:
试下不装克窿版,装个安装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