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脑偶尔会完全死机

楼主(2012-08-30):
完全死机出现的时间不确定,
有时候几个小时。有时候几分钟。
主板是刚换的华硕板。

网友:
如果系统已经重做了 建议刷一下BIOS 再有你有没有插独立声卡或者采集卡什么的~也可以从兼容性着手~

网友A:
系统重做了。
没刷过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重做了。
没刷过BIOS

如果电脑是新机器 就要考虑主板问题 ~如果是老机器~建议低格硬盘~

网友:
新建的菜鸟群~181743877  大家一起没事交流交流~有给力的大神也可以进来指导一下啊~进来的帮忙转发下~3Q

网友:
华硕板,返修件,北桥被干过的吧

网友:
⒈请检查一下散热情况。
⒉硬盘有无坏道。
⒊检查各种板卡有无问题。例如如果CPU供电,显卡供电出了问题(比如元器件性能下降)或电容损坏会有些现象。由于你的主板是新的,所以请重点检查显卡或内存。
⒋兼容性问题,可能性较小。

网友:
有可能是桥虚了 我的机子昨天之前都是这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