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通病

楼主(2012-08-30):
以前发过两个贴,写得太哆嗦,这次简单点,下面是一些笔记本的通病,以供参考:

1、东芝M200,M300  CPU下面的NEC大电容问题,更换为6个330就OK

3、DELL 1420 都是短路 都是C113电容坏了 就在网卡附近

4、DELL D510\D600等机电池能用,外接电源不能用,是那个FL2靠那个电源头旁边的电感

6、ASUS AJ8笔记本连续遇到几台开机不显示的机器.都是因为南桥烧坏引起

7、COMPAQ CQ40 其中的一个通病故障:能开机,但键盘灯不停地亮,没显示,电流能上到1.多。解决方法:把内存,电池都拆下,开机键按几下,再装上就没事了

8、IBM X31,故障:按开机键电源触发,指示灯状态工作正常,故障代码卡显示00,这种一般都是X31通病,要不就是MAX1845坏,无1.2V电压产生,要不就是MAX1845边上那个C683电容坏或性能不良.
拆机,先从简单入手,裸板测量,3V,5V正常C683电容无1.2V电压,换上一个同型号的测试,正常!

9、IBM R61I系列的机子,出现开机掉电的,在掉电后3。3V和5V。1。5V都还有,1。8V没有了。发现多数是显卡后面的电容有短路现象,主要看有没有烧黑

10、ASUS Z9100图纸.此机不触发有通病换C225

11、联想Y300 北桥发烫  给内存供电的MAX1715边上F1保险损坏

12、联想E200   开机死机,多为BIOS刷坏引起的。

13、联想Y200  跑38不过内存多为BIOS损坏。

14、联想E390关机死机 南桥问题

15、联想E390 19V短路一般是电容和二极管击穿,联想E390与E420A外观一样,

16、联想旭日150  CPU供电芯片易虚ADP3205

17、联想125开机画面死机,大多时南桥虚焊

18、联想的机器IO易虚

19、联想的内存接口易虚

20、联想的机器BIOS爱坏。

21、联想的机器电源口爱坏

22、HP的机器不用原装电源 进系统后鼠标乱跑.

23、康柏1700花屏,多为屏线损引起的。

24、康柏1800白屏,多为液晶屏的供电保险损坏引起。内存接口易虚。

25、康柏N800V 自动重启多为散热引起。CPU风扇脏引起。

26、HP NX 6120、6130,进系统死机,压着可以用,加焊南桥,OK,(通病)

27、HP DV4000不亮机,压南桥亮,重做。

28、HP NC6000不充电,测充电电感只有1V左右的电压,换MAX1772,故障依旧,发现MAX1772旁边的电阻R1065阻值为0.96千欧,换2欧电阻,OK。

29、HP DV2000不充电,查充电芯片MAX8725E工作条件,发现10脚无高电平,查电路得知为IO控制,更换IO,OK。

31、HP NC4010 不充电  标01C电阻损坏

32、HPNC 4010  加电掉电 CPU供电MOS管击

33、HP DV1000  PC87541V IO易虚,坏

34、HP DV2000,V3000开机不显一般是显卡虚焊,地球人都知道。

35、HP M2000 南桥爱坏

36、HP的机器加电不显多为 IO虚焊,IO鼓包

37、HP的机器公共点19V短路多为滤波电容击穿引起。

38、康柏X1000的显卡板接口易虚焊

39、康柏B200 跑乱码,不认内存,都是BIOS的问题。

40、康博N620C 不过显卡BIOS问题

网友:
第七个不会返修?

网友(点评):
这个还真不会 以前修统货板的时候碰到过很多主板每次都要装2次内存 后来修机器 才发现这个是通病

网友:
感谢分享  ,收藏了。    顺便问问第七个会返修吗?

网友:
都是些老掉牙的机型。

网友:
哈哈。。这个实用,一般见着这些机来了信心大大的,。。

网友:
有通病维修更神速,哈哈!

网友:
你说的那个CQ40有点不可信

网友:
最喜欢这种东西了,给力

网友:
第七个有待验证哦

网友A:
你是东方学出来的吧,你这资料我也有,从老曾那考的吧,哈哈

网友:
CQ40不信 它有4种情况的灯

网友(2012-09-29):
引用 网友A:
你是东方学出来的吧,你这资料我也有,从老曾那考的吧,哈哈

是吗?怎不见你上传?我没时间去那地方,有时间要去就去迅维网。

网友:
第一个不能再用大电容吗?

网友:
这都是熟知的通病 基本做维修的很多人都知道

网友:
IBM X31经常修不好

网友:
很多机都没修过

网友:
每次都看一遍,哈哈,都快背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