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液晶一亮一灭

楼主(2012-08-30):
最初的故障是不通电,估计是雷打过的,电源板上的电容爆了,贴片电容烧没了,保险电阻开路了,全部更换之后。可以通电了。接着就是以下问题:

插上电之后就一亮一灭,不停的反复,无法通过按键关电源。
最后试了下,只要不插灯管(两灯管)就不闪,通电正常,可以通过按键关电源开电源。都没问题。
一插上灯管,就自动通电一亮一灭,随便接哪根灯管都是一样。
还望大家帮忙。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源负载能力差。单独用12V给高压供电看看。

网友:
我是新手,不懂怎么单独用12V高压供电。
刚才测了下是这样子的:
不接灯管的时候,测高压输入部分12V正常的,不跳。
但把灯管一接。那两根12V的线路就不停的跳了,反正始终处于12V以下,幅度在6V~11.9V之间跳。

网友:
5V跳吗?? 可能是电源还有问题  断开高压12V 在外接12V看看

网友:
你好。实测到高压条的输入只有2条 12V,其余四条,二条没电压,二条只有1V左右的电压。这是不跳的时候测的

网友:
开关呢?开关没坏吧?

网友:
把没有爆的同型号电容全部换掉

网友:
检查换的的电容有没有换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