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RO50Z 加电不显

楼主(2012-08-30):
华硕PR05OZ  板号F5Z  加电不显    电流有三次跳变 1.45----1.33---1.58   桥之后热了可以到1.70   加焊北桥无果     后换了一个新的北桥还是一样   高手解答啊

网友:
自己顶起   求高手来解答

网友:
论坛上说的  电流到1.0  不上去  我今天遇到了  要么是北桥坏了  要么是CMOS电池没上     但是我这个就纠结了啊

网友:
CMOS电池没上  电流0.8到1.06A    上CMOS电池后电流通电就1.5A    怪啊

网友:
是很怪异    到现在我也没搞清楚原理

网友:
可能和bios有关系哦

网友:
BIOS  刷过的
换了三个版本都是一样的   没招了

网友:
完了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要怎么办呢?  裸板电流到1。0的样子不动

网友A:
因为不信邪  所以又换了个新的北桥  这回 问题解决了  哎 这桥还真容易坏啊  都不知道是买回来坏的呢 还是我没弄好 搞坏了

网友:
反正谢谢大家 的回复了

网友:
从你所写的电流数值来看,我看不出电流有三次跳变啊

网友:
楼主所描述的故障现象有点模糊,希望写得具体一些

网友:
此板是什么样的芯片组?什么样的北桥?CPU是哪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不信邪  所以又换了个新的北桥  这回 问题解决了  哎 这桥还真容易坏啊  都不知道是买回来坏的呢 还是我 ...

再次更换新的北桥后,此机就修好了是吧

网友:
嗯 是的  哎  搞得都蛋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