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新手!求几个名词解释

楼主(2012-08-30):
主板无复位,不上电,掉电是什么意思!白白的问一下!
掉电

网友:
无复位简单的来讲是主板不能重启,不上电是意思是说没电过来主板这里,掉电是上电的时候突然主板关机了突然掉电的意思!
以上不知有没说错,有说错的话请补上去啊!

网友:
有两种掉电:一种是缺电压掉电,一种是温控掉电《H_THERMTRIP#、H_PROCHOT#。》

网友:
无复位:表示主板能开机,但是没有复位电压,不亮机 不上电:开机没有反应,风扇不转 掉电: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主板有短路

网友:
饿也是新手

网友:
无复位 pci槽a15脚无电压 ,不上电 就是按开关无反应 掉电 上电后断电

网友(2012-10-11):
学习了。解释不错,正确